人机界面
在一触摸屏里如何实现两种语言的切换。

楼主(2007-06-17):
我想做一个能实现中英文切换的触摸屏程序,不知用什么方法好一些,多谢!
也就是说,用户可以选择使用中文或英文界面;

网友A:
可以在设计时就设计出2种语言的画面。选切换就切换到相应的语言画面。这是一个办法。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B:
我公司生产的触摸屏可以实现三种语言的切换。详情可以了解:www.we-con.com.cn
qq: 15506172

网友C:
易控Inspec组态软件支持文字多语言和图像多语言,支持全球135种语言,一个工程,全球通用。
和其配套的HMI是Powerview,具体情况浏览公司网站。
www.controlease.com

网友D:
无锡光洋的触摸屏可以实现,多种语言切换,有须的联系:13377857936

网友E(2007-07-19):
HITECH的人机可以做到,控制也很简单,我做的时候是和S7-200通讯的,只需要写一个控制字节就行了,说明书上都写着

网友F:
用过WEINVIEW的屏, MT500系列可以实现4种语言的切换。

网友G:
美国红狮的一个画面,书写8种文字,对应好操作按键,或者画面很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实现,不过目前国内懂8种语言的人,可能还不多吧。
可在软件上模拟免费的软件,在线升级,下载链接:http://www.redlion.net/Support/Downloads/SoftwareLibrary/Crimson2.html
请注意你的操作系统的版本,选择对应的软件
QQ:329360862,在线指导

网友H:
都可以,有的触摸屏没有这个功能,就得用其他方法实现,
要不就做2个相同的画面来分这两种语言

网友I:
我们是上海的代理商,也是华东六省最大的代理商,我们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为您提供最方便的技术支持
如有需要请联系:陈先生13761012595 021-32020258-105
上海丽天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www.finesky.cn QQ470331240

网友J:
一般都有这个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