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请教:SA系列PLC控制安川伺服

楼主(2007-06-17):
不知道安川伺服上的PG信号怎样与PLC相连?他的信号是差动的传输方式,出来两根线不知道怎么相连了。

楼主:
还有他的位置指令的输入信号,怎样与PLC相连?他的信号的传输方式也是差动的。

网友A:
SA是NPN的输出方式,不知道安排能否接入。不熟悉安川伺服。

网友B:
安川的伺服应该不是只支持一种脉冲输入方式吧,我们SA是开集极输出。如果一定要差动输出,可以选择32EH00M机型,

楼主:
我的是12SA11R的PLC是继电器输出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这样的继电器输出能不能产生高频脉冲。

网友C:
继电器的PLC不能输出高速脉冲信号

楼主:
各位大哥,PLC输出有几种输出形式啊,
是不是有继电器,集电极,还有差动输出啊?

楼主:
继电器产生不了高速脉冲,那就底速把,老板这样说了,我就试一试了。开关频率可达5OKHZ呢。

网友C:
DVP-01PU定位模块可以输出差动脉冲信号

网友C:
PLC不能输出差动信号

楼主:
安川司服的控制脉冲也是差动输入的,
那就是说,没有办法用PLC来进行控制了。

楼主:
那么继电器,集电极,还有差动输出的信号有什么不同呢?
是在他后面的接收装置,还是其他的?

网友C:
安川伺服应该也可以接成开集极输入,台达的伺服既有查冻接线方式也有开集极接线方式!如果安川只能差动输入,那么就只有通过01PU去控制了!

网友D:
继电器大概能输出100HZ的脉冲。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进行通讯控制?
安川司服好像不支持。

网友C:
能不能进行通讯控制,要看安川伺服是否有485接口?只要有485接口,理论上就可以通讯控制安川伺服!

楼主:
TO,lesing.du,
我现在在学台达PLC的应用,不知道怎样学,要经过多长时间?
说明书东西太多不好记,

网友C:
不要太急!用到什么看相关内容。我刚学的时候和你一样,也感觉台达相关产品比较多,说明一大堆,光指令介绍就由几百页,后来发现没有必要全部看完,等用到相关指令在看就可以了!如果用不到,看完之后印象也不会很深,甚至有些理解都是错误的!

网友C:
即使是高手也很少有能(不排除一些经验很丰富的)把每一个指令的内容全部背过来的。

网友E:
SA是不能直接发差分信号了,你的RELAY输出的,是更不能发了。台达EH有个型号可以差动输出,另外伺服一般都支持集电极开路输入和差分输入的。至于通信的控制,只要伺服提供了对应的通讯口,且开放了协议,理论上都可以实现通讯控制。

网友F(2007-07-27):
本人是台达一级代理商的一位工程师,做个不少工程案例.
做个台达PLC控制安川伺服.好简单的.
在广州的可以和我交流.

楼主:
差动输入能不能用集电极开路输入或继电器代替?
那位做过说下。

楼主:
PLC能否对安川司服进行速度控制?
因为速度是模拟电压控制,不是脉冲控制。

网友C:
那你的意思是问:PLC能否输出可变化的模拟电压(-10V~10V)/模拟电流(0~20mA)

楼主:
对,是这样。
不好意思,最近有些忙回的晚了。

楼主:
还有,PLC控制能否用PC机控制代替?能的话他是怎样控制的?
我所知道的PC机通过通讯软件能实现点动控制。

网友C:
可以通过PC机发送数据控制

楼主:
呵呵,不大明白。有具体的例子吗?麻烦你贴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