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7-06-17):
各位大虾,用编码器能否实现测长.简单的说就是利用编码器和计数器能不能实现测量如布的长度,怎样才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A:
可以的。我就用过。在布运动时,让的带动编码器,一米布就会产生一定数量的脉冲了。校准一下,就可以了。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