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源SY4100,18.5KW上电报P.oFF

楼主(2007-06-17):
   神源SY4100,18.5KW上电报P.oFF,为欠电压故障,主电路大接触器没吸合,大接触器线包380V电压是由DC24V小继电器吸合来控制的,上电时小继电器也没吸合,短接主板上为小继电器提供信号的光藕U23(型号为P181)的输出端2只脚,小继电器吸合了,主电路大接触器也吸合了,更换P181,任旧报P.oFF,这只有二种可能性,1.电压检测回路有问题,2.主板有问题
有谁对这个板子电压检测回路熟悉的请指点一下,明天先去借块主板试一下,确定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明天继续

网友A:
你测量一下光藕的2脚(好象是),看变频器上电单片机有没有高电平过来啊! 换一下驱动小继电器的三极管有没有坏!

随便提个建议!

楼主:
 熟悉神源SY4100,18.5KW板子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神源SY4100,18.5KW主板谁有?报个价,13958171658裘工

楼主:
熟悉神源SY4100,18.5KW板子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神源SY4100,18.5KW主板谁有?报个价,13958171658裘工

网友B(2009-09-08):
看看有没有个内压值为100V左右的电容,换掉试试!这个电容是检测母线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