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错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6-18):
在用西门子的PC-PPI电缆连接台式电脑和PLC能正常通讯
可用笔记本连却出现错误.提示:你必须使用(RS-232/USB)PPI
多台主设备电缆在多台主设备或高级PPI网络上通讯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是本的接口问题吗?

网友A:
估计是笔记本ppi高级配置中没有选择多主ppi选项。

网友B(2007-07-31):
楼上的莫乱说.是通讯设置问题...

网友C:
如火说得没错的,将软件中设置PG/PC接口项属性中选多主站网络。

网友D:
听说是里的RS-232/USB的接线少了..所以不能通信

网友E:
可能那个选项本身就是灰色的...
可能根本原因是你那个编程电缆的问题。
顶楼的可是总版主,说得有道理,如要反驳请先想一下再反驳...

网友F:
进入set PG/PC设置,进行通讯卡选择

网友G:
你在用笔记本电脑做实验的设置和器件一样吗,设置PG/PC接口项属性应一样。
  你在用笔记本电脑做实验时如果还有第3者存在,例如不只1个PLC,或有触摸屏,或有文本显示器。。。,这样就构成多主站PPI网络。就必须使用多主站电缆来连接电脑。
  绝大多数便宜的PC-PPI电缆不支持多主站。

网友H:
USB PPI+电缆分国产跟进口的。你用的有可那是国产的那种。国产的不支持多主站功能。你的情况可能是有2类主站。

网友I(2007-11-18):
选中PG/PC 接口设置选择PC/PPI cable(PPI) 设置 通讯波特19.2Kbps   其它默认就可

网友J:
西门子的东西,与系统结合密切,容易与其他软件冲突,常出现莫名其妙的现象,

网友K:
一般情况下国产的和进口的都可以用的。

网友L: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M:
我也是用的USB转串口的,有时也出现无法通讯的问题,但多试几次还是能解决。

网友N:
有一软件可以设置这个插口PPI

网友O:
用专用的USB编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