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的通讯口连接能力如何?

楼主(2007-06-18):
如题,想请教一下其RS422,RS485通讯时能连接多少从站?距离能有多远?是否能达到RS422,RS485规范中的指标?我现在想连接8台RS422从站最远距离300米,能否直接接到HITECH屏的通讯口上?

网友A:
您的这种要求几乎是理想了。可望而不可及。

楼主:
那加中继可否?

网友A:
如果是1:1通讯的话,加个中继可以,如果是1:N通讯,那么加个中继也没有啥作用。

网友B:
其实看你连接什么设备。如果最远的那个与HMI中间有PLC的话,PLC也可以做中继(某些PLC可以)。撇开这不说,300米的距离应该是可以的。不过设计时可以考虑加中继器。我做过百米远的距离没有用加中继器。我们做PLC、HMI通讯电缆也做中继器销售。我的网站:plc.123ye.com。注意通讯波特率不要太高,够用就行。不过请注意要加终端电阻。

楼主:
实验了120米的距离HITECH人机和一台变频RS422连接,未使用终端电阻,9600的速度,通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