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伺服系统构建

楼主(2007-06-18):
各位电气控制的高手,我是新手,想多了解下关于伺服控制的 方法,方式。
以及编码器等如何与伺服系统构成回路。如何应用编码器反馈正确计算位置。
松下伺服电机后面的编码器如何实现反馈以及如何如何实现控制电机旋转。
在对伺服系统的控制中。对于位置的控制的同时,要对速度进行控制。如何实现。
是否只能是用模拟量控制?

楼主:
如果有资料,不胜感激。
email:lnyfjt_dly@126.com

网友A:
想多了解下关于伺服控制的 方法,方式。
主要有:
1 位置控制模式 通过脉冲信号发送给伺服驱动器 设置好一定量的脉冲电机就旋转一定量的角度 脉冲的频率决定电机旋转的速度
2 速度控制模式 通过模拟量0~10V电压信号控制电机的转速
3 转矩控制模式 通过模拟量0~10V电压信号控制电机的输出转矩
如何应用编码器反馈正确计算位置
伺服电机旋转每一圈的脉冲数都是固定的
比如10000个脉冲每一圈 伺服驱动器采集电机的脉冲就能够了解电机旋转的位置和速度 同时能够输出脉冲给上位控制器 从而显示并控制位置 速度 等状态

网友B:
依楼主所问问题,建议先找本书籍学习了解伺服系统的基本概念。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波恩的解释。现在有点了解,就是不系统。
有什么好的书籍推荐下?

网友C:
各位电气控制的高手,我是新手,想多了解下关于伺服控制的 方法,方式。
----------
通常是位置、速度、力矩控制三种
以及编码器等如何与伺服系统构成回路。如何应用编码器反馈正确计算位置。
-----------
编码器反馈转子的位置给伺服驱动器,比如,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机运转x度,通过安装在转子上的编码器反馈转子的位置(或者电机轴转动的角度增量),实现半闭环反馈。
松下伺服电机后面的编码器如何实现反馈以及如何如何实现控制电机旋转。
----------
采用发脉冲的方式控制电机旋转,这时电机工作在位置控制模式,如果采用模拟量来控制电机,这时电机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当然其他很多控制方法。
在对伺服系统的控制中。对于位置的控制的同时,要对速度进行控制。如何实现。
----------
对于发脉冲控制的方式而言,发的脉冲数设定了电机转动的角度,发脉冲的频率设定了电机转动速度。
是否只能是用模拟量控制?
-----------
不一定。当电机处于位置控制模式,对于简易伺服一般都采用发脉冲的方式,模拟量控制用于电机工作在速度或者力矩模式。

楼主:
叫我小白:
感谢。能否具体讲下具体的设计用的控制原理方面的知识。
不胜感激。动作部件的原理。以及设计用时应注意那些?

网友C:
你要作什么应用?用什么硬件?然后在讨论怎么做。
否则话题就大了。
你可以参考我的blog的一些文章,也贴了很多基础性的知识。
http://lightwhite.gkbk.com

楼主:
叫我小白:
我想是不是如果速度是靠模拟信号控制的,那么,就一定不是
位置控制方式,对么?
我用的一台切割机现在过速报警,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并且是偶尔出现。还有就是正走无误差,反走误差很大是什么原因??(松下伺服)

网友C:
我想是不是如果速度是靠模拟信号控制的,那么,就一定不是
位置控制方式,对么?
-------------------
我认为如此。有些运动控制器应用中上位采用位置控制模式,伺服采用速度控制模式。
其他问题我不了解工况无法回答。也不清楚原因。

网友B:
推荐沈阳工业大学郭庆定老师的书,具体书名自己上图书相关的网站或图书馆搜吧。

网友D:
拿本加工技术基础慢慢看吧,全在上面呢,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E:
你给我一个邮件地址,我发一些相关的资料给你!

楼主:
to李晓东
非常感谢。谢谢您了。
email:lnyfjt_dly@126.com

网友E:
好的,你的信箱够大吗?我给你的是一本书!

网友F:
大家好,我在宝德伺服上遇到些问题,不知道哪位老师懂这个系统,教教我,谢谢!我的QQ:530747268

楼主:
to李晓东:
非常感谢你的图书。
这正是我现在需要的。
非常感谢。!!!!!!!!!!!!!!!!!!

网友B:
“宝德伺服上遇到些问题”———什么问题,说出来听听,论坛上也有宝德的代理商可帮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