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运行误差问题。急急急急

楼主(2007-06-18):
   我厂用的松下伺服现在出现这样问题。正向行走2米,正常。反向行走2米误差40mm。
正向行走3米,正常,反向行走3米,误差60mm。
请各位高手指教。急急急

网友A:
误差这么大,而且有规律。我认为可能不是伺服的问题,可能是控制器或程序的问题。你可以用监视模式看一下,控制器发的脉冲和伺服的接收脉冲是否一样。

网友B:
丝杠的间隙有没有考虑进去啊?

网友B:
6厘米啊 晕 好大 监视一下正反脉冲不就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C:
误差这么大,而且有规律。我认为可能不是伺服的问题,可能是控制器或程序的问题 還有參數設定 機械誤差是有但不會這麼大 應該出在電控

楼主:
他的系统是美国海宝的系统。
我考虑的是两个方面,1:旋转编码器的反馈。是否正,反
所检测的a,b相做的不是很好,有一个反馈反馈不好。
2:伺服走卡有问题。但我不知道怎么鉴定。

网友D:
"1:旋转编码器的反馈。是否正,反所检测的a,b相做的不是很好"
这个用示波器看一下就是了。

“2:伺服走卡有问题。但我不知道怎么鉴定。”
卡给伺服的是脉冲还是模拟电压?

网友E:
机械是什么结构

楼主:
切割机。2轴的

楼主:
厂家说是模拟。(系统为美国原装配套)
但我认为他应该是位置控制。位置控制不是不用模拟的信号控制么?

网友F:
“位置控制不是不用模拟的信号控制么?”———这样的位置控制系统应该属于上位控制器闭环的位置控制,理论上不会出现正走正常,而反走出现大误差的问题,而且这么有规律,估计是软件问题,而非简单的误差。

网友D:
"厂家说是模拟"
如果有“厂家”的话,咨询厂家应该比较快。差这么多,一定不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