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仪表电缆的选用

楼主(2007-06-18):
 我想请问各位,现场仪表用电缆有的用单股电缆有的用多股软心电缆,请问这单股和多股线的主要区别和使用对象是什么?

网友A:
单股导体的电缆适合用螺丝压接,用于固定敷设。小规格的单股导体如24AWG、26AWG可适用RJ45压接,也可以焊接。

    多股导体的电缆适合焊接不容易断,大截面的导体也可以用螺丝压接。

网友A:
对于高速(高频)通信的电缆,一般采用单股硬导体,主要是基于下列考虑:
    1.单股硬导体由于表面光滑,这样在同等截面、绝缘厚度不变的情况下,相邻的一组线对的分布电容则相对较小,因而可以获得更大的特性阻抗。也就是说,采用单股硬导体结构的电缆在保持特性阻抗不变的前提下,电缆的外形尺寸相对较小。这对于节约材料成本非常有利。
    2.单股硬导体电缆的绝缘挤出工艺可以通过“定心模”生产,偏心度控制相对容易,利于高速挤出,提高了生产效率。
    而多股软结构导体采用“可调偏心模”挤出,操作相对较慢,线芯也容易出现偏心,需要经常调整,相对于用“定心模”效率明显偏低。因而,人工成本也相对较高。
    3.单股硬导体的单线可以通过“拉丝——连续退火——单线挤出”串联无停顿、一体化加工,生产效率非常高。
    而多股软导体则需要在先拉丝——退火后,再绞合,最后再挤绝缘,每一个工艺环节是独立的。因而生产效率相对低得多。
    因此,我们看到的通信电缆(包括网线)几乎是单股硬导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