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进入一个画面后置一个位为1

楼主(2007-06-18):
退出后画面后为0

网友A:
OPEN和CLose宏里写句指令就可以了。

笨!

网友:
你是想把那里的地址变成0?PLC吗?

网友B(2009-02-04):
直接用画面的状态位不可以吗?

网友C:
看是什么触摸屏了,一般有存储画面号的地址的,可以利用这个实现

网友D:
看是什么触摸屏了-----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E:
看是什么触摸屏了,一般有存储画面号的地址的,可以利用这个实现 -------比如三菱的GOT触摸屏,你可以在画面编辑的时候,设置存储画面用PLC内的哪个字,比如D0,D101等,任意的。当画面切换的时候,D0等内就会对应显示不同的画面编号。

网友F:
hitech人机

同意一楼,用画面OPEN宏和CLOSE宏最简单。

另外判断状态区的画面状态寄存器来进行置位复位也可以,画面状态寄存器就是存放当前画面编号的地址。

网友G:
严重同意楼上的观点 用宏指令来写或者用判断画面状态寄存器状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