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缆是否可以接头

楼主(2007-06-18):
请问高压电缆不够长,差10米,是否允许有接头?

网友A:
可以接,但从你问的问题来看,你要请人来接.需要技术和经验.

楼主:
高压接头能够埋在土里或电缆沟里吗

网友B:
高压电缆可以接头,只是要严格按照标准来做.

网友C:
不容易接好!也难通过局部放电试验!
    建议换电缆。

网友D:
  当然可以了,不知道你的高压电缆是多少千伏的电压.我们这里用6KV的电缆线,经常做接头.我们的做法是里层2432醇酸玻璃漆布带10层,J—20自粘性橡胶绝缘带6层,然后普通PVC塑料带若干层.当然这样做也并不是规范的!我们曾经用生胶溶过,具体材料型号忘记了!看你的具体使用环境采取相应的方法.注意绝缘强度及机械强度!

网友E:
这样的工作还是请电力部门来做好了

网友F:
现在高压电缆做接头容易了,因为有卖整套接头部件的,只要严格按要求做就差不多.

网友G:
 现在高压电缆做接头容易了,因为有卖整套接头部件的,并且厂家负责安装(冷缩电缆中间头价格高点但寿命长)

网友H:
你说的高压电缆电压等级是多少,我们10KV以下的电缆中间、终端接头都是自己做。你按照电缆规格买来中间接头自己按照说明书就可以做,不需要什么水平。我只有35KV以上的接头才找专业人员协作。

网友I:
可以有接头,我厂10KV地埋电缆在施工时被挖土机挖断,供电局做的高压电缆接头.

网友J:
高压接头能够埋在土里或电缆沟里吗??

不行!!!!

网友K:
没那么严重 尽量做可靠点 不是超高压 不会出事的 不过尽量找些专业人士  二十一世纪了 人才

网友L:
就象鲁伟说的,现在有卖中间接头附件的,里面有说明书,你就照书来就行了,我前不久就做过两次,不过做的是电缆头,也是第一次,做完以后做实验, 一切OK,我做的是10KV的.

网友M:
      可以接头,我做过35千伏的终端头和中间接头很好做的,买全套电缆头,假如是在室外或土里。建议你买正规厂家的,安全有保障,
         假如你离我近的话,我可以帮你做,河南林州的。

网友N:
完全可以啊

网友O:
下面引用由大天使在 2007-6-20 16:35:00 发表的内容:
  高压接头能够埋在土里或电缆沟里吗??

不行!!!!

可以的!
现在做电缆头都有专门的电缆附件,按说明书做就行了,不过没做过的最好请专业人士,比如俺

网友P:
几乎所有连接都可以做接头,但在实际中应尽量避免或少接头.

网友Q:
现在有专用电缆头卖的!!按规范接。

楼主:
谢谢大家。是10KV的电压,

网友R:
我们做过10KV的,高压接头能够埋在土里或电缆沟里

网友S:
高压电缆可以做接头,按规范做即可.

网友T(2007-09-10):
高压电缆可以做接头,按规范做即可.但电缆的载流量有无变化,具体是多少?

网友T:
可以做接头,但一定要按规范做.

网友U:
可以啊但要好

网友V:
有卖整套接头部件的,好搞

网友W:
可以做,要按技术规范来.

楼主:
10KV的接头要多少钱?

网友X:
上次我还做过110KV的电缆终端,按说明书做,没问题,很好。

网友Y(2007-10-27):
请问3kV系统中,开关柜内一次元件用电缆联接时,是否一定要将其屏蔽层接地?

网友Z:
最过是换一根吧,万一出事了,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