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流二极管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7-06-18):
在选用整流二极管时,我们需要考虑这些参数"最大整流电流","最大反向工作电流"
我想问一下这两个参数我在具体的电路中应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A:
"最大整流电流":是指通过该整流二极管的平均电流,例如-使用4个1安的整流二极管组成桥式整流电路,这个电路的实际负载能力是2安,因为在整流电路中,每对半桥在每个交流周期只有一半时间工作,所以2安除以2平均电流是1安,在这个整流二极管的允许范围.","最大反向工作电流":这个字面意思说的很明白了,在绝大多数电路中可以忽略,对电路影响很小.

楼主:
我使用一个整流二极管进行整流可以么?
另外我如何按照具体电路来选用整流二极管.是不是我电路里通过多少安培的电流,我就选用多少大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A:
可以的,要根据实际情况,一般的一个管子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波动大,需要较大的电容或电感滤波,而且交流电源的利用律低.
最好选需要的1.5倍以上.

网友B:
1A的管子和2A的价格差不了多少,还是选的大一点好,在负载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保险系数大一点

网友C(2007-08-31):
又学了一点

网友D:
需要考虑参数"最大整流电流","最大反向工作电压"

网友E:
他基本的电路模型都没有,大家在这里分析啥啊?我真有点糊涂拉。

网友F:
真的要好好学学呀

网友G(2007-10-27):
高手就是高手
说话我都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