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电源

楼主(2007-06-18):
HDK-系列 单、双输出100W~250W DC-DC电源模块

 外型尺寸:4.72 * 2.68 * 0.65(in.)(单路)
外型尺寸:5.50 * 3.50 * 0.95(in.)(双路)
宽电压输入
双路独立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10%)
输出遥测功能
输入遥控开关控制
典型值(5V)效率85%

输入特性
 标称值12V 9-18VDC
 标称值24V 18-36VDC
 标称值48V 36-72VDC

输出特性
  初始电压精度
 ±1.0%
  电压调节 ±10%
  源效应(标称负载,全电压输入范围) ±0.2%
  负载效应(标称输入,20%-100%标称负载) ±0.5%
  瞬态响应(25%的标称负载阶跃) ±4%/500US

一般特性

 开关频率(典型值) 200KHz
 绝缘强度
  输入与输出  1000VDC
  输入与壳 1000VDC
  输出与壳 1000VDC
 工作温度(工业级) -25~+55℃
 工作温度(军品级) -40~+85℃
 工作温度(航天级) -55~+85℃
 存储温度(工业、军品级) -40~+105℃
 存储温度(航天级) -55~+125℃
 MTBF(MIL-HDBK-217) 200,000h
 温度系数 ±0.03%/℃
 散热方式 附加热散器

产品选型表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电流 典型效率 输出纹波噪声 型号
1 5V/30.0A 84% 50mV HDK150-口S05
12V 12V/12.5A 85% 100mV HDK150-口S12
24V 15V/10.0A 86% 100mV HDK150-口S15
48V 24V/6.2A 88% 200mV HDK150-口S24
1 48V/3.1A 88% 400mV HDK150-口S48

1 5V/40.0A 84% 50mV HDK200-口S05
12V 12V/16.7A 85% 100mV HDK200-口S12
24V 15V/13.3A 86% 100mV HDK200-口S15
48V 24V/8.33A 88% 200mV HDK200-口S24
1 48V/4.16A 88% 400mV HDK200-口S48

12V ±5V/±15.0A 84% 50mV HDK150-12D05
12V ±12V/±6.25A 85% 100mV HDK150-12D12
12V ±15V/±5.0A 86% 100mV HDK150-12D15

24V ±5V/±15.0A 84% 50mV HDK150-24D05
24V ±12V/±6.25A 85% 100mV HDK150-24D12
24V ±15V/±5.0A 86% 100mV HDK150-24D15

48V ±5V/±15.0A 84% 50mV HDK150-48D05
48V ±12V/±6.25A 85% 100mV HDK150-48D12
48V ±15V/±5.0A 86% 100mV HDK150-48D15

楼主:
BLS/D-1W系列 单输出1W DC-DC微功率模块 外型尺寸(mm):19.6 * 6.0 * 10.0(SIP) 外型尺寸(mm):20.4 * 10.0 * 6.5(DIP) 定电压输入,非稳压单路输出 输入输出隔离电压:1000VDC 使用温度范围:-40~85℃(自然冷却) 无需外加元件可直接使用 封装符合UL94-VO标准 引脚定义符合国际标准 输入特性 标称值5V 4.5-5.5VDC 标称值12V 10.8-13.2VDC 标称值24V 21.6-26.4VDC 输出特性 初始电压精度 ±3.0% 线性电压调节率 ±1.2% 负载调整率(10%-100%负载) ±15% 温度漂移系数(100%负载) 0.03%/℃ 开关频率 100KHz 输出纹波 < 75mV 绝缘特性 绝缘强度 输入与输出(测试时间1min) 1000VDC 绝缘电阻 输入与输出(绝缘电压500VDC) 1000MΩ 一般特性 工作温度 -40~+85℃ 存储温度 -55~+125℃ 存储湿度 ≤ 95% MTBF(MIL-HDBK-217) >100万小时 外壳材料 阻燃耐热塑料(UL94-V0) 引脚耐焊接温度 300℃(焊点距离外壳1.5mm,10秒) 重量(典型值) g 1产 品 型 号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典型效率 型号/SIP封装 型号/DIP封装 5V 5V 200mA 72% B0505LS-1W B0505LD-1W 9V 111mA 75% B0509LS-1W B0509LD-1W 12V 84mA 78% B0512LS-1W B0512LD-1W 15V 67mA 78% B0515LS-1W B0515LD-1W 型效率 型号 12V 5V 200mA 72% B1205LS-1W B1205LD-1W 9V 111mA 75% B1209LS-1W B1209LD-1W 12V 84mA 79% B1212LS-1W B1212LD-1W 15V 67mA 79% B1215LS-1W B1215LD-1W 效率 型号 24V 5V 200mA 74% B2405LS-1W B2405LD-1W 9V 111mA 76% B2409LS-1W B2409LD-1W 12V 84mA 79% B2412LS-1W B2412LD-1W 15V 67mA 80% B2415LS-1W B2415LD-1W

网友A(2007-09-29):
48V---24V 100W  6A  的型号郑州有代销点吗?请告知一下。

 E--mail:suzih@163.com

网友B:
用过,性能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