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湾泛达P908仪表!高手快进

楼主(2007-06-18):
我厂里台湾泛达P908仪表,由于电压过大导致烧毁十台仪表,一般这种仪表电压过大烧毁后,需要换哪几个元气件?急!!!!!
  高手请讲明白!!!谢谢

网友A:
送回厂家修吧!其实他们根本不在台湾,而在深圳!

楼主:
太麻烦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好! 还有谁知道别的办法啊!!

网友B:
重点检查电源部分

网友C:
    http://www.pan-globe.cn/index.php
泛达的网站,但没有P908通讯协议的相关内容,JEC表就更不知从何处找寻了,哪位大侠有的话,请E-MAIL给我:winter938@126.com,多谢了!

网友D(2007-07-31):
仪表部分元件使用美国TOP221专用IC,维修请参照此IC原理

网友E:
大禾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各类智能调节仪表,电力仪表,电量变送,信号转换。
温控仪表具备:位式控制,PID智能调节  模块化结构支持SSR,线性电流(电压)可控硅             单相,移相,三相。
              支持RS485通讯接口,程序型仪表支持多段程序控制。手/自动无扰动切换支持阀位控制功能和电机正反转。
公司网址:http://www.taiika.com/default.asp 阿里巴巴诚信会员。

如您有需要可以联系:15962220221  陆相宇   苏州地区的可送资料到您公司。
很荣幸也希望能为您服务!!!

网友F(2009-04-10):
我公司专业维修台湾泛达PAN-GLOBE,台湾JEC,台湾TAIE,HONEYWELL温度程序控制器。
http://WWW.JiaHui26.com.cn
阿里巴巴诚信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