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紧急!

楼主(2007-06-18):
近日我们车间一台抽水用的离心泵--0.75KW的,烧毁后,由于没有合适的备件所以只得更换定子,空载试机电流居然持续达到8~9A,于是再次检查觉得后部轴承有些干涩,于是又更换了轴承,试机电流仍然是那么大,怕是自己没有装配好,又反复装了几次,结果都没有改善!希望各位师傅能指点迷津!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空载电流偏大,可以初步判定是励磁出了问题
你可以检查定子转子有没有裂缝?

网友B:
型号相同吗?特别是极数,转子短条

网友C:
转子和定子铁芯长度一样吗?或是之间的间隙过大.

网友D:
气隙大了!
另外发热不?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现在问题已近解决了,由于自己的大意,(维修人员贴的牌子是二级的,电机自身的铭牌又没有了)没有仔细检查。把四极电机的定子当作二级的给换上了 ,气隙过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