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源和编码器连接线过长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07-06-18):
控制柜和现场的距离大概有50米,说明书提示连接线不能超过20M,请问如何解决,信号会丢失吗?

网友A:
會有壓降問題 另外線太長被干擾機會變大 都會造成訊號丟失
式面提共訊號線多建議在10m 內
建議 另購市面上提共12芯以上對絞屏蔽線 將多餘的線並接在電源線 注意須對絞的接
另外我司可提共歐規的訊號線150m內沒問題 可參考www.panlin.com
雙屏蔽雙對絞線

网友B:
压降,信号延迟,差分对信号失真等都会有问题,建议首先咨询供应商,其次考虑信号中继,当然合适的电缆选择也必不可少。

网友C:
差分输出的编码器可以传送50米。

网友D:
首先是压降的问题,而后是电磁干扰的问题,建议你使用信号转接装置,以保证信号不丢失不失真!

楼主:
能不能给指点一哈,什么转接装置,型号有没有

网友B:
建议先试试50米工作是否可行,如果不行再考虑更换电缆或者加中继。最简单的中继方案就是以“线接收+线驱动”先接收再转发。

网友E:
信号是什么?如一般是差分5V的话,50米是可以的,只是要用好一点的专业线缆。我公司刚刚完成一个行车同步控制的项目,5V差分的串行信号,编码器到接收近百米,原来厂家自己用0。75平方的屏蔽双绞线不行,换了我公司自己的专用双绞屏蔽线F600K08就好了,你如有兴趣可以与我们联系试一下,联系电话021-32031167上海精浦机电。

顺带说明:我们不是卖线的,这里不是推销线缆,我们的线都是自己定做的,没有什么参数指标,我们是编码器厂家,碰到的编码器使用案例比较多,自己长期使用凭经验而已。

网友E:
8芯双绞屏蔽,或10芯的,我们自己生产的编码器就用这个线,5V差分24VHTL的都有,超过50米使用的多的是。

网友F(2007-07-22):
可以在编码器接受端端接终端电阻。

网友B:
对于差分长距离传输,终端电阻是必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