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求西门子的5611卡频繁损坏的原因

楼主(2007-06-18):
近来西门子的5611卡频繁损坏,而且工控机的接地良好。尤其是使用自备发电机发电时,损坏率较高,不过工控机配有ups电源。同样工矿的工控机没有ups电源倒是没有问题,若是ups电源的问题吧,为什么在市电下没有问题。请教工控同仁究竟是何原因造成的。

楼主:
忘了一句话,工控机也是西门子的。

网友A:
自备发电机电压看上去很稳,其实内部偕波很丰富,很容易损坏借口设备和电源等,使用电力专用滤波器能消除部分尖峰。

楼主:
电力专用滤波器,就能克服吗?那里有卖的,价格几何。

网友B:
是的!我的5611也坏过

网友C:
你需要看一下你的电机或市电的接线是否可靠亚!
接地是否有效,老坏就不正常了.

楼主:
5611卡没有什么接地可谈的,主要是工控机和PLC的接地是好的。总线连接器,与通讯电缆的屏蔽层是连接好的。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D:
接地问题

网友E:
肯定是电源的问题,为啥一定要用发电机的电源呢?还有就是需要检查电源的接地的问题

楼主:
谢谢,还是论坛好呀,西门子的技术支持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得到了解决。

网友E:
你是如何解决,可以拿出来给大家共享一下

楼主:
还是电源问题,有市电切往发电机时,易产生干扰谐波。产生较大静电击毁5611卡,由于市电比较稳定,而且可靠接地,而发电机则是临时措施,接地线没有可靠接地,所致。

网友F:
电源问题

网友G:
路过走过看过,长经验。

网友E:
问题总算有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法了,希望以后大家能减少以上的失误,可以减少损失,就是给企业赚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