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电机剧烈振荡?

楼主(2007-06-18):
一台松下400V,3.7KW VF0 变频器,空载运行时,变频器频率上升到30HZ~50HZ之间时,电机剧烈振荡,如果直接将变频器接到50HZ,380V电源上,电机运行平稳?
请问什么原因会造成此种现象,如何处理?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机是安装在桌面或者机械设备平台之类的位置的话,有可能是由于共振引起的,我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如果不需要使用共振频率的话可以设置参数跳过去,不然只能加固设备的安装.

网友B:
同意,改变一下固定的共振,比如钻个孔或焊块铁板。

楼主:
但是共振会30~50HZ都发生吗?共振应该只在几HZ的频段内发生啊,不太可能30~50HZ之间(只要升到30HZ以上)都发生呀?

网友C:
会不会是变频器坏了!!

楼主:
也许是模块不太好,换台新的就好许多了~

网友D:
下面这句话是否写错?
如果直接将变频器接到50HZ,380V电源上,电机运行平稳?
这句话中的变频器应该是电机吧?
变频器对马达有要求,可能是该马达不能用变频器,换一台电机试一下.也可换一台变频器.

网友E:
电机在PWM方式供电下,由于载频的共振,会产生较大的振动和噪声,不同电机的震荡频率范围是不一样的。
以三菱FR-A740为例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改变载波频率模式来解决。设置参数Pr.72,Pr.240,Pr.260
QQ:791648778
期待解决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