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可以一拖三吗

楼主(2007-06-18):
可不可以使用一台三菱变频器,同时带三台电机,
三个电机一样的
而且转速和控制也同时动作。
不知道可不可以
每台电机是4kw,
变频器怎么选功率呀,
是不是得12kw呀????

网友A:
可以,在v/f模式下可以的!

网友B:
一般的V/F型变频器都可以,不一定非用日本货。请不要用矢量型带3个电机。功率稍微比总和大些。国内好象没有12KW的变频器,有11KW、15KW。可以选15KW的。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C:
可以的,不过功率要以电流算.
欢迎加入QQ工控群41655491,这里及时提供大家技术交流!

网友D:
一拖十二我这边有

网友E:
推荐A740-18.5k, 容量这样选择比较安全!

网友F:
可以使用
注意事项:不能使用变频器内的电子热继电器,在参数中设置禁止电子热继电器。每个电动机都要用外部热继电器。变频器选型要增大变频器的容量。

网友G:
三菱变频器可以一拖三,有台1.5的E540还拖12台90W的电机呢,呵呵

网友H(2007-08-17):
矢量变频器也可拖动多台电动机,需要设置为V/F模式。不过这样太浪费。好比买了一辆宝马去耕地。

网友I:
http://www.stronging.com/三菱一级代理,大量库存,原装正品。0755-25933980-831

网友J:
一拖20多

网友K:
这要看你带什么负载啦,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别说带三个,就是三十个我都试过,没问题.
如果想精确控制,只能一对一的采用矢量控制.
至于容量也要看负载情况,如果有过载要求还得参考过载要求,容量选择有几个规则,但是不是死的.

网友L:
可以,至少选15KW,电机要单独保护

网友M:
可以,变频功率稍选大些

网友N:
我见过最多的是一台变频器带120个马达。变频器的容量就应该根据电机的电流来选,应不小于所有电机电流的总和,并且还要乘以一个倍数1.2~1.5.

网友O(2007-12-06):
不是吧我们这里的变频还一拖二十五呢,谁说不能拖的何况我们用了三年了都没有坏过,只要在分电机后加一个3VE的热继

网友P:
可以阿,余量选大点。

网友Q(2008-01-10):
看你应用甚么场合了,3KW的变频可以托6太3KW的马达。我主要应用在供水的循环软起上。场合不同对扁平的要求也不一样。

网友R:
哪能不能让它们的转向不同啊

网友S:
没有试过

网友T:
"我见过最多的是一台变频器带120个马达。"请问都是什么设备啊?

网友U:
我这里最多是1拖23,但是要注意两个问题:
1、马达的线路距离,最好控制在100米之内;
2、马达不要同时全部断开和全部接通。

网友V(2008-04-06):
可以的,只要变频器的功率够用就行

网友W: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X:
其实也没有必要所有的电机都同时动作,你可以根据需要,在变频器的电源输出侧与电机之间放好接触器,你需要动哪些电机,就事先将相应的接触器吸合,然后再发出启动指令和给定速度参考

网友Y:
选15KW 变频器没问题

网友V:
可以的,在变频器功率允许范围内肯定没问题

网友Z(2009-03-18):
一台变频器能带120台电朵?

吓我吧?

网友AA:
国产绝对一流  VF

网友AB:
一拖多时一定要注意再每台电机前加保护

网友AC:
完全可以,变频器用15kw.

网友AD(2009-04-19):
可以的,我用过一拖二,可以用,原理一样的!

网友AE:
直接带起来当然没问题。。

但是要用到供水专用的之类的就不清楚可以不可以了

蓝海华腾变频器的可以加供水专用控制器实现一拖多还可以实现工变频自动切换。

网友AF:
深圳正弦变频器也可以、、、、需要就来电13692263428

网友AG:
变频器的容量就应该根据电机的电流来选,                                一台变频器能带120台电机?

吓我吧?

网友AH:
直接带起来当然没问题。。 只要功率够了就行,但是每台电机要有自己的保护装置,比如热继电器等。

网友AI(2009-05-20):
功率够了,可以的,但相关过流保护就无法保护。只能通过外置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AJ(2010-03-06):
可以,变频器选型要放大一些,电机要单独保护

网友AK(2011-08-09):
可以的,选择质量好一点的变频器

网友AL:
我做过一拖六的,电机是3KW,我用18.5KW变频器,没事。

网友AM:
矢量型变频器,开环控制,可不可以一拖多台电机,请教各位师付!

网友AN:
最好是一样的电机。

网友AO(2011-10-17):
可以,至少选15KW,电机要单独加保护设备

网友:
是能动,但是单独控制每天电机的转速什么的,恐怕就不行了。

网友AP(2011-12-07):
1.意大利icel无感电容,意大利原装进口。我司为意大利icel无感电容大陆一级代理。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63——10000V 容量:1000pf——12000uf
尺寸:4.5*10——90*222mm
2.美国aerox电解电容,我司自有工厂生产(台湾生产),国产价格,国际品质。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400V.450V 容量:220——15000uf
尺寸:25*35——76*130mm
3.日本hinode(日之出)保险丝,我司为日之出大陆一级代理,产品原装进口。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V):250,660,800,400,350,1000
电流:4——1750A
4.法雷熔断器,我司为法雷大陆一级代理,此款产品法雷上海工厂制造,国产价格,国际品质。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V):350,660
电流:16——710A
5台湾百世传感器,我司为百世传感器大陆一级代理。
具体规格如下 : 直流小电流传感器,10——200A点流传感器,50——600A电流传感器,600——2000A电流传感器,2000——10000A电流传感器。
6.台湾昌钢PLT的链接器型号齐全,并可开模订做,另有西门康的IGBT模块。
联系电话:15221306067 郑先生 qq:1144316456 zhenggaohui16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