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在Trio中如何充分利用“色标”功能?

楼主(2007-06-18):
请问:在Trio中如何充分利用“色标”功能?
MOVE(10000)' Start a long move on conveyor
REGIST(3)' set up registration
WAIT UNTIL MARK ' MARK will be true when proximity seen
OFFPOS = -REG_POS' set position where mark seen to 0
WAIT UNTIL OFFPOS = 0
MOVEMODIFY(250)'
除了上述这个用法外,在包装机中,如何利用色标来纠偏?除了用于纠偏外,还有哪些用法?

网友A:
色标不是用来纠偏的,是用来套色的。

楼主:
"叫我小白",你好!能否具体解释“套色”?

网友A:
在印刷机里面的套色是指多个印刷机组之间同步印刷位置。
包装机我不太清楚,可能是指按照色标位置进行剪切。

楼主:
"叫我小白",谢谢你的解释!

网友B:
除了上述这个用法外,在包装机中,如何利用色标来纠偏?除了用于纠偏外,还有哪些用法?
在色标看到某物体时,主轴位置为MPOS1,从轴位置为MPOS2,理想的主从位置偏差为DError=DPOS1-DPOS2,实际偏差为RError=MPOS1-MPOS2
在虚拟轴上可以做MOVE(DError-RError)而从轴通过ADDAX()坐在虚拟轴上就可纠正该偏差.

网友A:
我认为,纠偏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不是纠正偏差的意思,而是纠正偏向。指左右偏向,通常在印刷系统中有专门的纠偏系统。

网友C:
顺着走料方向叫套色或跟踪,左右方向才叫纠偏

网友D:
上面的OFFPOS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下面引用由虚拟轴在 2007-6-18 17:40:00 发表的内容:
除了上述这个用法外,在包装机中,如何利用色标来纠偏?除了用于纠偏外,还有哪些用法?
在色标看到某物…
--------------------------------------------------------------------------------------------
讲得好,我能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