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Trio中的虚拟轴的问题

楼主(2007-06-18):
请问:假设0#轴为虚拟轴,一直让其正转FORWARD (或反转REVERSE),轴参数MPOS、DPOS等等会不会有数据太大而溢出的危险?还是,因为其为虚拟轴而不会溢出。
另外,请问:
REPDIST=360
REP_OPTION=1
实现了轴旋转位置在0~360之间,但有个现象是:为0时,总在0和360之间跳动,这对运动系统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对于任何连续旋转系统都有个位置的最大值.到了最大值就回到负的最大值(OPTION=0)或0(OPTION=1).这是普遍的现象,常叫做旋转模式.
实现了轴旋转位置在0~360之间,但有个现象是:为0时,总在0和360之间跳动,这对运动系统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系统内部有智能算法不会有问题的.你知道0和360是同一个位置.例如印刷辊子.

楼主:
谢谢楼上“虚拟轴”的回复!我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