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国CT DBE220变频器中文说明书

楼主(2007-06-18):
求助:英国CT(CONTROL TECHNIQUES)DBE220变频器,报警信号为“rb",该如何解决?哪位有中文说明书?rb具体故障是:resolver null signal.May also indicate wrong connections,or a witing failure.我邮箱:chaojinlei@sina.com,谢谢!

网友A:
顺手翻译了,"电机反馈旋转变压器无信号, 可能是错误连接或断线",但我估计实际是电机反馈损坏-很有可能是轴承

楼主:
Kevinj:感谢您的回复。但换了个好的DBE220,又可以用了。这个变频器什么都没接,也是报rb.是变频本身的问题吗?烦请再次指教。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变频的反馈接口损坏或松动,也可能是设置的问题,确定不了,需要实际检查

网友B(2007-11-07):
谁有艾默生英国CT DBE220变频器 求购 有的请联系QQ184779120电话 13242060024

网友B:
有艾默生英国CT DBE220变频器 求购 有的请联系QQ184779120电话 13242060024 中文说明书我有

网友C(2010-09-08):
报警不能复位,换一个就了,有时断电半小时再开也正常

网友D(2011-11-17):
英国CT DBE220变频器 要多少钱一台

网友E(2013-01-26):
艾默生CT驱动器 DBE220 报 rb故障,能运行一段时间再报的话,80%是接口电路的问题,也即 DBE驱动器主板的编码器回路问题,我们可以修复的:上海项旗电气传动有限公司

上海项旗电气传动有限公司专业供应英国CT变频器及其选配件;CT驱动器 SP系列 SP1401 SP1402 SP1403 SP1404 SP1405 SP1406 SP2401 SP2402 SP2403 SP3401 SP3402 SP3403 SP4401 SP4402 SP4403 SP5401 SP5402 SP6401 SPMC SPMD 等。CT变频器Uni系列备件齐全,CT变频器Uni配件如:主板UD90A,驱动板UD15 UD23 UD35 UD45 UD46 IN95 IN96,整流模块、IGBT逆变模块,电流互感器、快熔,风扇等,大量全新及拆机库存,优惠价供应,安川变频器配件联系人:先生:02151860689 13916786915

QQ: 876349469 498326345 Emailtangjin@honiaem.com  http://www.honiaem.com

艾默生CT驱动器研发新品-智能精巧型Unidrive SP 0型驱动器
最近,艾默生驱动器研发新品-智能精巧型Unidrive SP  http://www.honia-em.com
型驱动器.开始在市场上推出了最小巧、最智能化的交流驱动器Unidrive SP0
Unidrive SP0型驱动器的功率范围为0.37KW-1.5KW,具有200V单相/3相和400V3相,
Unidrive SP0
创新的设计和优化的性能使这款驱动器非常适合高端的机械控制,并可极大地改善机
械性能。而且它小巧的机身可以减少控制柜的尺寸,而且驱动器上的两个插槽具有极大的灵活
性,可最大化的满足客户的应用需求。
新的Unidrive SP 0型驱动器的主要特点:
内置EMC滤波器
● 2
个选件插槽
安全Torque off输入
● 24V
备用电源
智能卡
可插拔键盘
通用编码器输入
编码器输出
高精度的模拟和数字I/O
用于编程的PC端口
● 48V
低压直流供电
易于安装
可选内部制动电阻

另外,Unidrive SP0型驱动器还具有与SP系列其他驱动器一样的高级功能、通用的电机控制模式以及友好的用户界面。Unidrive
SP
系列驱动器能为0.37KW1.9MW所有交流感应电机、伺服电机和同步电机的控制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能广泛应用在纺织、起重、造纸、印刷包装、金属加工、塑胶、冶金、线缆、供水、暖通、制造、卷扬等对机械控制要求较高的环境中。

上海项旗电气传动有限公司

021-51860689 13916786915

http://www.honia-em.com

关于艾默生工业自动化 (Emerson Industries)
艾默生工业自动化是Emerson公司所属业务品牌,提供技术领先的生产解决方案,包括机械、电力及超声波等,为全球多种多样的行业提供最先进的工业自动化。该业务品牌广泛的产品和系统应用于生产过程和设备,包括运动控制系统、物料连接、精密清洗、物料测试、液压控制阀、交流发电机、马达、机械动力传输驱动器和轴承等。了解详细信息,请浏览www.
emerson.com
www.emerson-ap.com
关于Control Techniques
Control Techniques (
简称CT)
是艾默生工业自动化的下属公司。我们的专项是驱动器的设计,生产和工程应用,并提供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客户在使用了CT优良可靠的产品后,
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英国CT业务遍及全球,其生产与研发机构集中于欧洲与亚洲,另有驱动与应用中心分布在35个国家的50个地区。驱动与应用中心主要为客户提供本地销售,服务与设计技术.
在中国,
艾默生CT(原英国CT)拥有多个专业的代理商分布于中国的上海、北京。凭借在工业自动化行业领先的驱动技术以及丰富的经验,艾默生CT代理商可以为客户提供完整的全方位的配套驱动解决方案,从通用到高性能的直交流驱动器、伺服、伺服电机、PLC及触摸屏产品。了解详细信息,浏览www. honia-em.com  www.honia-emt.com 021-51860689 CT直流调速器代理商

M25 M45 M75 M105 M155 M210 M350 M420 M550 M700 M825 M900 1200M M1850
M25R M45R M75R M105R M155R M210R M350R M420R M550R M700R M825R M900R M1200R M1850R
CTUnidrive V3
交流驱动器选件
UD70 UD71 UD73 UD74 UD75 UD76 UD77 UD78 UD50 UD51 UD52 UD53 UD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