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伺服驱动器可带两台伺服电机吗?

楼主(2007-06-18):
一台伺服驱动器可带两台伺服电机吗?

网友A:
不能!为什么想这样用?

网友B:
BECKHOFF(德国倍福)有这种产品。普通的没看到过

网友C:
如果是想让输出并联两台伺服,不可以!除非伺服有两套输出。

网友C:
相同主题请勿重复发帖!请配合版务,谢谢!

网友D:
   我们公司就有这种产品BBF-DA系列,AC220V输入的每个轴最大功率可以做到1.5kW,而且我们还有AC380V输入的,你可以到我们公司网站看一看
         www.bbfservo.com

网友D:
BBF-DA系列双轴交流伺服驱动器接收上位机脉冲指令,两轴可以单独控制,也可以两轴同步,用在简易数控机床上最合适不过了

网友E:
带2个接口的驱动,很多欧洲品牌都有,不过,价格不会比一对一的便宜,所以,还是那句话,为什么要这么使用?

网友F:
siemens s120高性能双轴模块,可以带两台电机,不过额定电流范围仅为3-18A

网友G:
多轴驱动器很多欧洲的产品都有的,

网友G:
多轴的伺服控制器,欧洲有很多产品都有,比如SEW的MOVIAXI伺服控制器,带上5,6个轴,甚至8个轴都没有问题,这种控制器,控制部分是一个,但是输出级有多个。可以同时带很多个电机。完成复杂的功能,但是价格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