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M口

楼主(2007-06-18):
  我的电脑是用USB口转COM

楼主:
  怎么在上传程序的时候 死机呢  以前是可以的 上次中了一次毒以后就不行了     我从新装过系统  还是没有用
 MPI设置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USB驱动装了吗?

网友B:
看电脑COM口选择是否对

网友C:
多半是系统或软件出问题

网友D:
首先要看你USB驱动是否丢失了,多半重新安装驱动程序,选择正确的COM口就可以了

楼主:
  USB转COM口的驱动装的 COM 口的选择也是对的 软件应该也是对的 因为我用别的电脑用是没问题的 用的是一个版本      是不是WINDOWS的驱动有问题啊

网友E:
我对台达PLC编程,用的是USB转232数据线,时好时不好,不知是不是转换线有问题?

网友F:
USB转 RS232不稳定

网友G:
我的正常,是不是便宜的USB转COM线,我的80

网友H:
有时系统版本对USB影响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