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与三菱PLC连接

楼主(2007-06-18):
求助: 各位前辈大侠
    本人所在的工厂使用到到PLC有FX系列,A系列,Q系列.由于公司限制只能使用LG的笔记本不提供串口,所以用笔记本连接PLC的时候遇到了难题.
    本人先是用USB转串口(RS232),这需要安装驱动,再从串口(RS232)连接PLC.这种方法经常会出现掉线,死机,连接速度慢等问题,而且也不能保证A系列和Q系列这两种PLC都能连接上.
    另外本人也用过USB-SC09这根编程电缆,它能连接FX和A系列的PLC,但是不能连接Q系列的PLC,而且需要安装驱动程序.这个驱动程序和USB转串口的驱动程序不兼容,也就是说只能安装其中一种.
    各位大侠前辈,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有没有遇到过,是怎么解决的?给小生赐教,感激涕零.

楼主:
顶.本人也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A:
用好点应该没问题,我原来也出现此问题后来换好点问题解决啦

网友B:
直接买USB口的线呀

网友C:
买根好一点的USB转232的线!

网友D:
买的PC卡转232的就OK了

网友E:
要买一个好一些的USB转232,并且正确安装驱动.

www.plc001.com

网友F:
特价经营:美国A-B:  SLC500;(1746/47/56/57/62/69/)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 ,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等。有意向合作的朋友随时可联系。       QQ:757877414 联系人:胡  雷  13611692060
电话:021-61429246
传真:021-61429245

网友G:
最好还是自带COM口的电脑配一台;

网友H:
我公司好几台手提电脑都没有232串口!!我们买了个USB转232的转接头,三菱全系列,LG,欧姆龙,西门子200和300,威纶屏,三菱屏,海泰克,GE等等连接都没问题!!!我们的客户也遇到了你们说的问题,他们自己买的转接头就是不行,最后还是要到我们这儿来买!!!!

网友I:
你的电脑有PCMCA卡的插槽吗?可以买一张PCMCA转232的卡,百分百能用.lijungan@gmail.com

网友J:
Z-TEK的转接头不错。

网友K:
好一些的USB转232线大体上多少钱

网友L:
本人也有同样的疑问,还是买一台自带COM口的二手电脑.IBM的就很好!

网友M:
直接买一个USB转232的通讯口,但232通讯和距离有关系

网友N:
我开始也是用的USB转COM的线,连PLC可以,但是连GOT就不行,最后还是用PCMCA转232的卡,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O:
麻烦把序列号告诉我一下

网友P:
三菱的PLC   你所说的USB-SC09 只限制用到A  FX系列
你如果是Q系列的话要用到Q系列的编程电缆   QC30R2   USB的话就是USB-QC30R2    你所说的一条SC-09在加一条USB-RS232和PLC通讯出现出现掉线死机很正常!!!  因为串口的性能本身就不怎么好     建议你使用USB的    还有个主要的因素就是你的电缆的质量 !!!
  质量好的你上面所说的问题 很少会出现
还有什么你不理解的   OR    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
0769-87725467    QQ  :280692413
付先生

网友Q:
我用“贝贝龙PCMCA”串口卡,很好。

网友R:
买一个好一些的USB转232,且正确安装驱动.

网友P(2007-08-02):
市场上有些USB转串口的用不了,是因为他所生成的不是标准的信号.只是使用某一中PLC,你所说的你的PLC是Q系列的,你用到USB-SC09这条电缆线,那当然是不可以用啊,Q系列的话只能用Q系列的PLC.USB-SC09只是用到FX系列和A系列的PLC.建议你买一条好点的USB转串口的线. www.plcdl.com 去看看 里面的东西不错 .

网友R:
可以买一张PCMCA转232的卡

网友S:
A系列的在通讯之前要先设定好;Q系列的你可以到市面上直接买USB线就可以了,Q PLC有提供USB接口的。

网友T:
SC09不能连接Q系列PLC

网友U:
PCMCA转232的卡
淘宝有,100多一个

网友V:
我还看到有人用1394转换的,带串口和并口,不过好象比较贵.

网友W:
USB转RS232,60多块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