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E系列开关跳闸的问题

楼主(2007-06-18):
为什么ABB的E系列开关2000A的在1100A就跳了,目前查不出问题,但是在多个厂房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参数没设好?ABB的E系列开关,过载,速断电流,时间都可单独设定的。

网友B:
检查负载是否不平衡?或者直接将接地保护关闭。

网友C:
首先检查你的开关跳闸是在哪一段上跳了的,国内外开关一般都是四段保护,ABB的E系列开关四段保护依次是LSIG 过载,短路延时,短路瞬动,接地保护,象2000A的开关在1100A就跳了,估计是跳在接地保护这一段了,多个厂房都有这个问题,大概是你厂房线路有问题,建议你检查一下你的线路

网友D(2007-11-06):
说得不错,也有可能是整定值的问题

网友E(2008-03-21):
首先检查你的开关跳闸是在哪一段上跳了的,国内外开关一般都是四段保护,ABB的E系列开关四段保护依次是LSIG 过载,短路延时,短路瞬动,接地保护,象2000A的开关在1100A就跳了,估计是跳在接地保护这一段了,多个厂房都有这个问题,大概是你厂房线路有问题,建议你检查一下你的线路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