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线传输连接

楼主(2007-06-18):
  各位同仁,高手:
     我现在需要做个无线传输系统,发射端连接的是现场一次仪表,[b]为4--20mA或开关量信号,可以选择只发射一组信号或多组信号.接收端需要解调后还原为4---20mA信号,可以接收多组的信号.
     现在市面上的多是传输视频或音频的系统,价格上不经济.
     希望有了解的提供方案或者厂家直接联系.解决我的问题.
     手机13701183045  !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无线电台+rtu模块,RTU用485总线

网友B:
厦门蓝斯通信的LZ713I GPRS DTU或者LZ953I CDMA DTU能支持6路的模拟量或者开关量的采集(可灵活设置),中心软件接收下来可以还原为原来的信号,欢迎来电或者加我QQ\MSN进一步详细沟通。

欢迎访问无线数据通信论坛:http://www.xmlenz.com/bbs

    蓝斯通信助力行业无线数传,效率大于想象!

    厦门蓝斯通信有限公司
    www.xmlenz.com
    联 系 人:林升元
    电 话:0592-5799650
    传 真:0592-5765080
    手  机:13950072081
    E-Mail/MSN:LSY13950072081@126.COM
    Q Q:743304512

楼主:
我需要的是无线电传输的,你说的LZ713I GPRS DTU或者LZ953I CDMA DTU平常必须收费,客户不喜欢.

楼主:
EchoPod 超声波液位计
针对小型罐和OEM用户的小量程超声波液位计同时带有4个触点,适合于替换多点浮子开关和多点电导率开关,并且由于与被测量介质不接触,维护量小,使用寿命长。而对于罐或其他容器的控制方案来说,由于集成了模拟量输出与继电器输出,可以同时完成对于库存的连续监测和对于泵或其他报警装置的控制,整体成本低廉。而通过使用PC软件对于仪表的参数进行调整,方便直观,更可以通过INTERNET得到厂家对于参数的直接修改。
    参数
    测量范围: 1.25m
    精度:     3mm
    分辨率:   0.5mm
    束宽:     5cm
    死区:     5cm
    供电电压: 24VDC(环路)
    环路阻抗: 400Ω
    功耗:     35mA最大
    信号输出: 4~20 mA(两线制)
    触点类型: (4)SPST  1A
    模拟量失效诊断: 4 mA,20 mA,21 mA,22 mA,最后数值
    继电器失效诊断: 断电:保持最后状态
                     通电:开,合,保持最后状态
    延迟:     可选
    组态:     WebCal PC Windows 软件
    温度补偿: 全量程自动
    工作温度: -20~60℃
    工作压力: 大气
    防护等级: NEMA 4X
    外壳材料: PC/ABS FR
    接线防扭圈材料: Santoprene® 热塑性橡胶
    探头材料: PVDF
    电缆长度: 1.2m
    电缆材料: PVC
    过程连接: 1”NPT(1”G)
    安装垫片: Viton
    类别:     通用型
    认证:     CE

优势:  提供开关量,模拟量输出,可接控制器
        可替代多点浮球,电导率和静压式液位开关
        WebCal---创新的电脑组态软件,可进行快速精确的参数配置。
        一体化传感器,5cm的束宽和死区,特别适用于1.25米以下的小型储罐。

订货:
         DL14—
        过程接口
            0  NPT
            1  G
       Fob USB接口
0 无
1 有
无线电传输系统和上面的仪表配套,有优势的厂家和我联系.

楼主:
商业的洗衣店要用大量的次氯酸和特定的肥皂水在洗涤的过程中。这种高腐蚀性和拈性物质需要非接触式的测量技术。Flowline 超声波传感器是用于洗涤容器的最好的测量计,包括对用水和污水的处理。

网友C:
我们用短消息传送,组成非常简单,有手机信号的地方都能传送!!你发短消息 1111 到13685822240,就可以查询到一条我们安装在现场的过程信息。
1、正常情况下每5分钟向上位计算机发送一组过程数据。
2、过程信号突变时,自动向上位计算机发送即时数据。
3、操作人员根据需求,可以请求采集器发送即时数据。
4、无论在何时何地,手机可以点播采集器的远程数据。
5、采集器带字符式、背光LCD显示器,直观显示采集数据、时钟、状态信息。
6、采集器可带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可选),具备自动充电保护功能。1个充满电的12VDC/17AH,能使采集器连续工作1星期。

宁波中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574-86466123

楼主:
手机短信的平时要收费,同时3分钟一次的传输,时间太长了.

网友D:
我建议你采用工业级跳频技术数传电台,抗干扰能力强,独立组网,一次投资.正常使用不增加任何费用.有技术疑问可以联系:成都市思为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做工业无线通讯系统的公司. 电话:028-87700290 87685003   赵工.  EMAIL: siwei@siwei-china.com

网友E(2011-11-14):
www.felick.com  或者联系022-58055271 找柳工  能给您解决问题的哦

网友F:
无线WIFI传输,速度更快,更安全,独立组网,加入基础网,可让您的串口终端设备立即无线上网

深圳九汉科技  串口通信专家  www.szjiuhan.com

扣扣164379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