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tp04有密码如何连接

楼主(2007-06-18):
tp04有密码如何与电脑连接

网友A:
把原来程序清掉,重新下载。

网友B:
到这里去看看,便宜又好用http://shop34222805.taobao.com

网友C(2007-10-15):
靠清掉我那还有程序

网友D:
有PLC程序 文本的画面
重新做 可以
QQ 596716790

联系

楼主(2008-03-14):
一直没和电脑连上机
如何清除程序

楼主:
终于搞定了4个8就好了

网友E:
时间跨度够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