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怎样实现反接制动?

楼主(2007-06-18):
负载惯量较大,没有机械抱闸,怎样设置参数实现反接制动呢?

本人初次使用6RA70,肯请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A:
不得行的吧

网友B:
指的是不是OFF3?我也是第一次用,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C:
让使能延长几秒断开,可以消除这一现象

网友D(2007-07-20):
使用4B的调速装置,制动时反组功率桥打开,实现反接制动

网友E:
我认为70里面可以简单的实现亚
加马盘反馈转速给0时就会进行能耗制动一般都可以实现励磁的抱闸转速肯定位0的开车令不要切除

网友F:
你的调速器是不是四象限的,如果是很简单,你设定停车曲线,设备自己就把能量回馈电网实现制动了,如果不是,那直流调速没办法啦!

网友G(2007-09-28):
直流调速器有反接制动这个说法吗`

网友H:
西门子有个励磁反接制动的说法,不过没有实际用过,有用过的高手可以进来讲两句

网友I:
选择4Q的直流调速器,停车时让反组触发进行能耗制动可以实现快速停车,不得使用OFF3,停车时一定不能撤使能,否则就是自由停车了。

网友J(2007-11-28):
反接励磁制动可以吗
学习中

网友K:
还是建议使用4Q的装置

网友L:
可以外接反接制动电路,这样可能会节省成本,要么使用4Q的

网友M(2008-03-15):
好像6ra70系列不是都有反转功能,反接制动冲击机械与变频,变频有自由停车与励磁反接制动方式,需要调整相关参数

网友N:
楼上的直流-6RA70你好,你上面所述“ 选择4Q的直流调速器,停车时让反组触发进行能耗制动可以实现快速停车,不得使用OFF3,停车时一定不能撤使能,否则就是自由停车了。”

我有点不理解 为什么不能用OFF3 可以保证RUN信号仍然保持呀  请指教

网友O:
6RA7091-6DV62-0 1台现货

网友J:
使用手册上有一个反接制动的,可是我从来 没有用过,你可以查一查手册

网友P(2008-04-21):
反接励磁制动不现时,电枢反接是常用的,配反组脉冲的整流柜。

网友Q:
7楼的方案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