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A0501故障?

楼主(2007-06-18):
故障显示为A0501,运行一小段时候后,变频运行但不工作时报的故障!!
请教各位专家该问题怎么处理?

楼主:
西门子技术支持说,是负载过重,但是减负荷之后问题依旧!!!

网友A:
是不是负荷过重在变频器上看一下实际的输出电流。

网友B:
这个问题对西门子的人来说可能都没办法

楼主:
查清楚了,确实为过负荷造成的
机械上出了偏差

网友C(2007-09-18):
如果电机能够运行,可以看看上升时间,再有,脱开负载检查,如果没有问题,那就要检查负载这边了

网友D(2008-11-18):
我用2.2KW的变频器拖动两台0.55KW的电机。我的上升时间使用的是默认值,但是为什么只有几台报警,而且有一台还是先报警,然后又迅速的恢复正常。而且出问题的这几台都是在低速(10HZ)运行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高速(35HZ)运行时,就出问题了,出问题的频率出现自13-15HZ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