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各位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问题出哪了

楼主(2007-06-18):
不知道怎么了,在手动模式下,启动KM2,KA2就带电,100号线也带电了。查了几遍接线没问题,是按照图上接的,但图又看不出问题。劳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A:
老兄:
你说的带电是什么概念?电压多少伏?

网友B:
是不是你的最下面一条回路里,过指示灯的那个KA1的常闭点接到了常开点上?同时KA4在哪里,是不是图纸不完全?

网友C:
KA4型号?估计继电器质量不好,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