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一下电路问题出哪了

楼主(2007-06-18):
不知道怎么了,在手动模式下,启动KM2,KA2就带电,100号线也带电了。查了几遍接线没问题,是按照图上接的,但图又看不出问题。劳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A:
再仔细查查,我看是继电器的辅助触点接线有问题

网友B:
我来简单说说:第一,你提供的图不知可靠不可靠,因为严格的说该图有违国标。第二,如果该图可靠,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太难,最大可能是你把哪一个辅助点搞反了:比如动断搞成动合。
          QQ709861373

网友C:
KA4的线圈在哪里。你在启动KM2之前,继电器KA1线圈是否带电,还是启动之后带电。要是在你启动KM2前后KA1都不动作,那就是你接线有误。

网友D:
应该是接线出问题!

网友E:
KA4的线圈在那里???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F:
KA2带电应该是因为100号线带电所致,由于是手动,所以KA1是带电的,那么导致100号线带电的原因就是KA4,要么是触点接反,要么是KA4线圈,但不知KA4线圈在哪里

网友G:
KM2前KA4触点接成闭点 KA2前KA1成开点 这是可能之一
或者接错线,也或者由于串电形成感应电路

还有图中的辅助触点同名称的并不是一个点

再查线 很简单的图

网友H:
把图发全。

楼主:
KA4由PLC控制,在手动时PLC不上电。

网友D:
自己再认真查一下,按以下进行:
1.手动/自动开关选用是否正确?确保是2副常开,三位开关.开关不动时,2副触点是常开;在扳到一位时,一常开变常闭,另一常开仍是常开;扳到另一位时,刚好相反.
2.查100端子的三根线.分开分别测量一下,电来自哪根?如有一根线有电,再查下去即可.
这应该解决了.哈哈!!

网友I:
把KA4常闭那个点取消看看,我觉得是那里捣鬼!还有KA2启动的SB5也检查一下!

网友I:
就简单的笨方法就是把KA2的线路一点一点检查过去。

网友J:
图不全,不好下总论,建议完看好每个元件是不是都么问题.

网友K:
你的控制电压是多少伏的.

楼主:
控制电压220V

网友L:
你还是把图纸贴全了再让大家帮你分析吧,可能是你的图没有贴全,要是KA1不再控制这个图纸上别的点的话完全可以省略掉。就是你这手动/自动3位切换开关,可以不通过KA1直接控制手动/自动,只需要把几个KA1换成3位开关的手动端,并将这几个常开点分别移动到SB1、SB3、SB5的前面就可以了。至于KA2前面的KA1的常闭点,就贴出来的这份图纸看,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使用的必要。这个是你自己设计的图纸吗?

网友M:
启动KM2,KA2就带电,100号线也带电了

从你的图上,KA2和100号线不可能同时有电。
如果你自己检查不出来,换个人来查查
基本可以判断是短路造成的
KA1,KA4的触点

网友D:
boyonxiang,现在查出故障吗?请回话!

因为大家提了这么多,不知boyonxiang查了吗?请各位不要再提意见.
我从今无言对boyonxiang这问题了.

楼主:
找到了,是KA1两组触头短路,是欧姆龙的MY4NJ.

楼主:
谢谢大家了,这两他忙,所以就把这事给耽搁了,今天上午解决的.

网友N:
原来是这样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