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功率因素超前,0.36怎么办???

楼主(2007-06-18):
功率因素超前,0.36,是什么原因?功率因素超前应该是容性负载,加电容柜补偿能行吗?还有人说是变压器负荷太小的原因,谁能详细说一下,多谢!!!

网友A:
功率因数0.36使用什么仪表读出的?测量准确吗?如果准确的话,说明你的电容器已经过补偿了。

楼主:
功率因数表测的,应该准确,而且大功率电机一开起来, 功率因数又上来了.是不是不能加电容柜啊,那该怎么办?

网友B:
没有多大的关系,恭喜你向电网提供了更多的无功,不过是由你买单的哦,呵呵--

网友B:
你可以把无功补尝器的延时时间调整一下

楼主:
但是我现在电容柜还没投啊?

网友C:
试用电抗器补偿。

楼主:
问电业局的人说是变压器负荷太小的原因,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网友D:
还真有这样的事,用电抗吧.周公正解,不是周公解梦

网友E:
是不是新装的柜子?我都听的不太相信,你查一下里面接线正确吗?一般哪有没投电容就超前的?

网友E:
电业局的人是不是说酒话?你叫他找一台空载变压器试给你看看?

网友F:
功率因素超前,0.36,是什么原因?但是我现在电容柜还没投啊? 一般哪有没投电容就超前的,是功率因素为0.36吧!!!!空载变压器不可能功率因素超前!!!

网友G:
可能的接线错误

网友H:
电容柜还没投,功率因素超前,0.36。你们有没有自备电站在发电?如果有,调整合适无功。如果无,那就是进入功率因数表的三相电压和两相电流的相序相位有误。

网友I:
是不是功率因数表接线错误的低级错误呀?

网友C:
希望楼主能够把回路所挂的设备告诉大家。

网友J:
希望楼主能够把变压器有多少KVA,负载电流有多少安,有哪些负载都讲一讲.

楼主:
原先带的负荷比较多,没有这种情况,后来因为别的原因将负荷分出去很多,就出现这种现象,但不是总这样,回路中有台130KW的电机开启后,功率因素为0.9左右,滞后.这台电机是最大的,其他的都是些照明之类的,很少,变压器是1000KVA.

网友G:
应该检查接线和补偿器,就是照明不回超前的

网友K:
不会是过补偿了吧:

网友L:
1.电容都切除了吗?
2.供电线路是否为电缆?距离多长?

网友M:
楼主如果没有接错线或仪表有问题,就是过补尝了

网友N:
是不是在没有带负荷的时候,功率因数超前0.36,如果是这样,正常.

网友O:
你们是用的集中补偿并带分散补尝吧(你说的是分散的电容没投吗?),不可能供电局送给你那么多无功吧!

网友A(2007-08-04):
你们单位附近有没有发电机或同步电机应有?

网友P:
估计可能是功率因数表接反了,对调一下,或者是取样信号线接错了

网友Q:
我们公司的更奇怪,柜上一个方表的指示和补偿控制器的指示是相反的,不知是方表线接错了还是控制器接错了.那柜子是生产厂家和供电公司是关系户.我们生产的客户一打电话就立即派人去,NND.

网友R:
可能是功率因数表的接线有错误吧。

网友S:
不可能吧??

网友T(2008-03-24):
同意上面说的,是不是犯了低级错误,看看电流回路接线是否有误!

网友F:
变压器负荷太小的原因,不可能,滞后0.36到可能!

网友U:
下面引用由周公在 2007-6-18 22:19:00 发表的内容:
试用电抗器补偿。
--------------------------------------------------------------------------------------------
请教下,
有带自动切投的电抗器吗?如何切投?是依据功率因素吗?
我看到有些项目设计,如35KV电缆过长,就配了并联电抗器,但一般并联在35/6KV变压器的低压侧母排上,为了补偿电缆的充电电容,为什么电抗器要装在低压侧母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