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变频器风扇不转故障

楼主(2007-06-18):
现有一台6se70 变频器,其风扇不转,摸上去感觉很烫,以为风扇堵转了,就换了一个风扇,装上后能正常使用.
将故障变频器拆下的风扇用手拔动感觉风扇转动正常,风扇有三条线,测量三线间的阻值分别为140欧,240欧,380欧,与其它同型号变频器风扇阻值比较,阻值是一样的,将风扇装在另一台变频器上测试正常.
原故障变频器使用十多个小时后,再去检查发现新风扇也出现了同样故障,风扇不转且发烫,但这次又发现用手拔动一下风扇后,风扇就能正常转起来,现怀疑不是风扇有问题,而是变频器内控制风扇的电源存在问题,因对此部分线路不了解,想请教各位大师可能会是哪方面的故障,非常感谢!如能提供此部分的线路图将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有形成旋转磁场。

网友B:
测风扇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你应该说清楚是哪一种风扇,功率大小。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很简单,风扇三条线分别接230V的L线,N线,另一条接230V经过电容后的线,这个2微法的电容坏了,用万用表测量只有37nF,应该如ssdsd说的,没有形成旋转磁场,导致电能全部转化成热能了.但奇怪的是为什么当初换一个新风扇后刚开始却又转动正常.

网友C:
为什么另一条接230V经过电容后就能形成旋转磁场呀?请大家赐教

网友D:
电容是不是起到启动的作用??

网友B:
这种电机称为电容运转单相交流电动机 ,电容起到改变电角度的作用。

网友E:
电容是起启动的作用的
使相位提前90度,使电机形成旋转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