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谐振的问题

楼主(2007-06-18):
近期在调试一台安川伺服系统的雕刻机,机型为X400Y300Z90,在调试中,发现X轴在正常运转的过程中无任何噪音,但在高速停止的一刹那,X轴上出现嗡嗡的响声,声音不大,运转出现的频率也不稳定,有时有有时无,主要出现在高速运转停止的瞬间,调试工件出现偏差,有10几S,主要体现在X和Y轴上.试问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是否参数还要修改.

网友A:
“在高速停止的一刹那”?那么有没有试过连续变速运行过程中是否有振动,建议人为降低(拉长)加减速过程看看。能确认振动现象后再考虑参数。

网友B:
把加减速改为钟形加减速,还有个自动拐角加减速是按微小线段呢还是角度呢,开启此参数,前馈呀,先行轮廓控制开启,再看下重复,定位精度有没有变化,不行重新打LASER,BALLBAR.不知道是否可以做个电机的时域和频域图,滤下波(高频,低频),把马达负载惯量往小调,位置回路增益小调,没办法为了精度,就牺牲点速度吧

网友C:
老兄是否用的400W电机?“调试工件出现偏差,有10几S,”不会在加工时有意停下吧?
先把Pn306时间加长,Pn103惯量比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