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接吗?

楼主(2007-06-18):
请问各位大侠:

        直流电源的N可以直接接在机台身上吗?(机台有接地)

网友A:
请不要这要接,电源地与屏蔽地要分开

网友B:
绝不可以,你直流要是接地了就要短路

网友C:
请问你的直流电源是否与接地电网隔离的,如是则是可以的。若不是则不能。

网友D:
绝不可以

网友E:
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