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B47 高速计数器的“使能输出SET_DO”是否就是输出ENO信号?

楼主(2007-06-18):
看了很多资料,就是没有看明白DO输出是哪个输出端口?只能猜测为ENO信号,对吗?

网友A:
DO----使能/控制输出

楼主:
谢谢。
SET_DO和CTRL_DO是控制DO(输出)的2个输入端口。
问题是:控制的是哪一个输出端口,该端口的名字叫什么?
STS_DO?还是ENO?

可能看到了实例不多,还不能理解。
是不是平时很少用到如此复杂的高速计数器功能?

楼主:
换一种提问方式:
当比较值=计数值时,SFB47的哪一个端口动作?
我还是理解为ENO端口的RLO由0变1。

对吗?

网友B:
不是SFB47的某一口动作,也不是RLO,而是可以控制一个输出点,scott都说得很明白了

楼主:
重新看了一遍资料,终于明白了:
可以控制各个计数通道对应的DO输出。

网友C:
控制DO的输出
STS_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