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使能"的是如保理解的

楼主(2007-06-19):
在自动化控制中,所谓的"使能"是怎样的概念,知道的,发表自己的看法!

网友A:
使能-enable,使某动作发生!

不会,学习!

网友:
简而言之,就是触发,准备启动。

网友B:
最简单的理解就像原来电路里面,你给了电源,可以工作了,

网友C:
相当于给了一种条件吧

网友D:
对某种条件的触发响应

网友E:
具体来说,使能是功能模块工作必须具备的条件.功能模块的使能端必须定义,否则将产生错误,编译通不过.

网友F:
使能,从字面上理解是使其能动。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之前的所有条件都 满足了,才可以运行该设备。

网友G:
我觉得许多书把Enable翻译成“使能”很可笑别扭,
使初学者感到深奥难懂,汉语那么多词,难道就没有
更好的表达,如“允许位”等,许多教授级的人物
写书,非要把“Robustness"(程序坚固性)写成“鲁棒性”
一样;

网友H:
个人觉得,匪夷所思将“使能”解释为“使其能动”,就字面来讲,最为贴切。例如许多数字集成电路块,有一个使能端引脚,只有该引脚接通高电位,输出引脚才能有输出,“使”该电路“能动”。

网友I:
各位就是高手

网友J:
    MMD第一次见到使能,看了半天,不知道什么意思。
    觉得自己愚昧了。后来看了一下英文,才知道意思。也不知道谁第一次翻的,与西门庆有同感。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翻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