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温有时误差很大

楼主(2007-06-19):
我这里有几个PT100测温点常常出现温度显示不准,现场测量PT100阻值后查表正常,温控表这端量导线也没有问题,接上后就是显示不准,在表上直接接一个PT100显示正常.过几天又好了.PT100换过几次不理想.
是不是可能出现干扰,如果是怎样消除干扰?
以前看到过说是在PT100进线端并联一个电容可以消除干扰,要并多大容量的电容?是不是并在温控表的接线端?

不会,学习!

网友:
想问下,你连接时采用的是2线制,3,4。搞清楚哦

网友A:
没有见过这样情况,关注中

网友B:
有可能是接线端有腐蚀,也会影响温度显示,并联一个电容我还没有听说过,用的是什么线呢,带屏蔽电缆吗?如带了就不会有什么干扰的

网友C:
电阻信号不会受干扰,有没有更换过温控表试试?另外PT100中是否加了氧化镁呢?

网友D:
应该是接触问题,连接处是否有腐蚀现象

网友E:
三根线的直径一样吗?

网友F:
同意是接触而引起的问题。

网友G:
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观望中.信号线用的是屏蔽的吗???

网友H:
我感觉就是有时候接触不良造成的,因为不管你捏的多紧,即使现场温度不变,每次测的阻值也不一样。

网友I:
接触不良的可能最大.

网友J:
要看误差是多少,正常情况下用三线制PT100测量距离长了也会有误差的.改用三芯屏蔽线试一下

网友K:
根据你检查的情况,说明热电阻和二次表没有问题,那就查线路嘛!

网友H:
呵呵,我感觉就在线路上的问题,还和测量方法有关。

网友L:
周围有干扰吗?

网友M(2007-08-26):
我也遇到过,特别是变频器干扰,没有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