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变频器的电机电流互感器安装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

楼主(2007-06-19):
我单位使用很多变频器,由于当时图安装方便,有的电流互感器安装在变频器前,但有的安装在变频器后。由于频率调节与工频的差异,安装在变频器前后的互感器电流指示完全不同,该以哪个电流指示为准。请教互感器安装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

网友A:
应该装在变频器前面吧

网友B:
两个位置电流确实不同,除了高次谐波对测量误差的影响以外,主要原因如下:
你把变频当作变压器,变压器的输出与输入电流是不同的,并且变压器的输出与输入电压也是不同的。
同样,变频的输出与输入电流也是不同的,并且变频的输出与输入电压也是不同的。
看你需要哪一个。

网友C:
1、如果你的电流互感器是计量用电量即计费用的,应该装在变频器前;
2、如果你的电流互感器是作为变频器电流保护用的,那么你的电流互感器应该装在变频器输出端;

网友D:
变频器上面是显示的是输出吧

网友E(2007-08-30):
刘工所讲的电流互感器作为变频器电流保护用,有这个必要吗?一般在变频器前还有空开的?

网友F:
1、装在变频器前的电流互感器是输入电流;
2、装在变频器后的电流互感器是变频器输出电流.

网友G:
变频器上该有电流显示吧,普通互感器应安装在变频器前。

网友H(2010-11-11):
变频器内部有电流互感器

网友I: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装在前面,读数和变频器显示差距过大。装在后面,在低频下,指针根本不动。以致交工验收时甲方挑刺说电流表读数和变频器指示不一样。最好没办法,只好装数字表,将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直接引入仪表,这样省了互感器,还能消除读数误差。

网友J:
我也认为变频器上显示了,就不用在多装了吧

网友K:
如果要装电流互感器就装前面。装在后面没有意义。

网友L:
你想看的无非都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看输入电流没有什么意义的。装在输出,大概可以知道电机当时的转矩。

网友M:
还是应该以安装在变频器前面的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