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M4红屏问题

楼主(2007-06-19):
请高手指教,在计算机和控制器网卡可以ping通的情况下,若控制计算机出现红屏(即无法通过计算机控制设备),是不是因为LCM4控制器的软件出现问题。

网友A:
很大程度上是通讯的问题.

网友A:
但是是那种情况导致通讯有问题的那就要仔细的检查了.

楼主:
既然能PING通,怎么会是通信上的问题呢?而PLC软件出问题只会对控制设备有影响,并不会红屏啊?现在我们只要重启LCM4就可以恢复,但我们的设备是不允许经常重启的。难道LCM4这么的不稳定?
谢谢!

网友B(2011-01-03):
LCM4红屏怎么解决,双绞线通讯卡不能直接插拔吗,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