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运行问题

楼主(2007-06-19):
求教:WINCC6.0系统在运行时如果不选“变量记录运行系统”选项,很正常。如果勾选“变量记录运行系统”选项,再次进入运行就一直停留在一定百分比上长时间没反映。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估计是因为您没有正确配置“变量记录运行系统”的变量记录方式导致无法初始化。

网友B:
项目名使用了中文字符的原因

楼主:
谢谢如火及YUANLE,配置应无问题,项目名是英文字,是否是没有与PLC连接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