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一个直流伺服电机的资料

楼主(2007-06-19):
有一台很老的(80年代)直流伺服电机,其配套的驱动器铭牌上有如下资料CONTINUOUS: 50 PEAK: 100,不知道能不能判断出是无刷还是有刷电机,如果用输出0~10V的直流驱动器能不能用,谢谢

网友A:
那么久的东西了,资料不好找了。还是更换新的吧。“输出0~10V的直流驱动器”,有这样的驱动器么?还是0--10V作为控制电压呢?
20年的东西了,找配件都不容易了。我们正在做一家老直流伺服的改造,是20年前德国的。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B:
凭“CONTINUOUS: 50 PEAK: 100”,无法“判断出是无刷还是有刷电机”,可以看动力电缆的线数(除壳地接线之外),这么高电流的电机,应该不是0~10V驱动的。

楼主:
动力电缆是两根,如图,除了动力电缆(端子的前两根)外,还有两根黑线(是根屏蔽线)和两根红线(前2根线),不知道是什么信号?另外我量过运转时的控制电压不到10V,但是不知道电机最高速度是多少,所以不能判断。

网友B:
2根动力缆,必是直流机了。电机的外形看似不小的样子,估计驱动电压未必只有10V。猜测带屏蔽的黑线可能为温度开关或传感器,红线是不是抱闸?

楼主:
找到电机和驱动器的一点资料,驱动器功率4.5KW,输出电压200VDC,电机扭矩25NM,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驱动器能配的,有的话请联系,谢谢!

网友B:
还想继续使用电机吗?建议咨询桂林星辰(上海星川),他们的直流伺服驱动在国内还算是一流的。

楼主:
嗯,想用,谢谢版主,我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