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300:我的SM321和SM322的指示灯都不亮,但模块动作正常,电源也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6-19):
请高手指点:我的S7300模块SM321和SM322的指示灯都不亮了,但是PLC的动作都正常:PLC能接收到外界的输入信号,也可能执行指令输出输出信号去控制接触器,但指示输入输出信号的指示灯都不亮。我查了电源,电源都正常,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模块坏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A:
非常少见这种问题。

网友B:
估计是内部的指示灯什么的坏了,不影响功能的

网友C:
不影响使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