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交流接触器的辅助电路与控制电路

楼主(2007-06-19):
    我只知道接触器有两个电路,控制电路和主电路.不知道辅助电路是做什么的.某个厂家产品性能参数说明,上面分别介绍了这三个电路的电压,电流等情况.

网友A:
接触器是器件,如何有两个电路??

接触器的触点有主触点和辅助触点,主触点一般用于主电路;辅助触点一般用于辅助电路.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假若你要接一台水泵,主电路不用说了,就是接水泵电机和电源的。控制电路简单的说就是用来控制接触器及其相关电路的,如启动按钮停止按钮及热继电器,他们既可以与主回路共用相同的电源也可以通过变压器使用低压控制电源。如果你想用一个或两个指示灯显示启动停止的状态,那么这部分电路就是辅助电路,当然也可以使用共用高压或者单独为了安全使用低压。

网友C(2008-12-26):
哎,要学习啊、学习学习在学习

网友D:
对直流电路而言,主电路的线很大,控制电路的线很小.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