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226CPU电源端子上有220V电压,L+上没有24V电压,模块上面的指示灯也不亮,是不是CPU坏了?

楼主(2007-06-19):
s7-200  226CPU电源端子上有220V电压,L+上没有24V电压,模块上面的指示灯也不亮,是不是CPU坏了?
定货号是  221-BD23-OXBX,好像是这个。

网友A:
1、确认这个型号PLC的电源确实为AC220V而不是DC24V;
2、你断开PLC所有外围,最小化检查,看是不是还是这个故障;
3、可能是电源板烧了。

网友B:
估计是PLC的电源有问题了。可以打开检查一下。

网友C:
断开电源模块后面的硬件,接入外部供电,重新量,如果还是L+没有电压,可以排除CPU模块短路拉垮电源模块,如果还是没有,恭喜你,检查电源模块或者更换吧,用排除法从后往前找

网友D:
看一下就可以了啊,没有电就是坏了啊

网友E:
这个我拿手呀

网友E:
可能是电源模块坏了

网友F:
接L+上面的负载有短路现象。

楼主:
把L+上的负载去掉试试行不行?

网友G:
把外围的线全拆掉(只保留220v)试试看,如果还没有,说明电源真的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