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DCS装置如何安装OPC SERVER

楼主(2007-06-19):
初次接触DCS的改造,就是要建立DCS与上层控制系统的数据传输、连接。(MES系统)。
厂内的很多DCS设备没有安装OPC接口,请问做这些我该统计厂内设备的什么信息(要详细的)?厂内大多数是YOKOGAWA的CENTUM设备,其他还有些ABB公司的,请问这些设备怎样才能实现OPC的安装?(我该收集哪些材料?如:DCS系统型号,版本。)还有一些TCP/IP的连接方式、RS232的连接方式、DEE的、ORACLE的、API的、SemAPI的连接方式应该怎样改成OPC的连接方式?谢谢!!!

网友A(2007-07-20):
需要各个厂家的OPC

网友B:
我见过Honeywell的TDC3000LCN有OPC SERVER,
要单铬一台windows工作站称APP,上面有厂家提供
的OPC SERVER,安装很复杂,要单独去HONEYWELL
培训

网友C:
1)这样的问题 不要在这里问 可以直接找DCS代理询问!无非是找他们买一个软件包,你先要看看你买了没有 哈哈
2)TCP/IP的连接方式、RS232的连接方式、DEE的、ORACLE的、API的、SemAPI的连接方式应该怎样改成OPC的连接方式:购买OPC通讯软件 支持上面所说的,国产的足够了;如果钱多的话 一起外包,自己少很多事情,最好买套实时数据库,否则等着哭鼻子 哈哈!

网友D:
每个DCS厂家都有自己的OPC SERVER的,有的要花钱买,有了随软件就有了

网友E(2007-08-26):
继续关注这个帖子,希望更多高手来指点。

网友F:
只要购买或者开发第三方OPC软件即可,北京华恒信远科技有限公司专门提供各类DCS系统不同协议的OPC Server数据采集接口,详情请看www.forevercredit.com,或者发邮件david@forevercredit.com。qq:44682760

网友G:
买横河的OPC软件包 看你要上传什么数据而定 横河OPC分操作站OPC和上位OPC 功能不同 顶软件包一装在一下装就OK
ABB要加服务器 要加数据库 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