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峰EAGTOP制动单元故障

楼主(2007-06-19):
最近遇到一事,变频器选用华为汇川的MD320 ,外接鹰峰的制动单元CDBR-4045,在送电一瞬间,制动单元短路烧掉,空开跳闸。之前检查过接线正确。
去掉制动单元,送电再试,一切正常。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网友A:
要先检查接线。鹰峰的电抗器我用过,还可以。“华为汇川的MD320 ”?不是华为吧。华为以前是TD2000、TD1000,后来卖给了爱默生,现在什么样子不知道了。TD系列变频器用起来很好的,TD3300更有意思,会调试的人不多。听说汇川里面有从华为出来的。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我感到 制动单元上端子排的设计不太合理,动力端子P,N和信号端子IN+ ,IN— 靠得太近,而且信号端子的螺丝既然和动力端子的一样粗,接线人员一不注意就容易出错。
汇川的确是华为的,也是被收购的

网友B(2008-06-12):
你好 : 电抗器、滤波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电阻箱、电阻柜 联系 人:田茂伟 手 机:15000456181 联系电话:021-51111727*605 传 真:021-51111883*608 有需要请联系,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以厂价最低价销售!

网友C:
汇川的确是华为的,汇川里面有从华为出来的

网友D(2010-09-28):
需要制动单元,的可以联系我, 杨先生 13692258412

网友E(2011-09-04):
变频器6SE6440-2DD34-5FB1 怎么配制动电阻和输出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