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机损坏原因

楼主(2007-06-19):
如何通过电机定子绕组烧坏现象判断电机损坏原因?
如定子绕组表现为全部烧焦,是因电机过流、过载,定子绕组表现为有规律烧焦是因缺相,定子绕组两端表现为打火烧断可能是因绕组绝缘老化或受潮等。还有其他原因吗?

楼主:
咋没人指教哪?做为电工不可能没见过烧坏的电机,也不可能不想知道电机损坏原因。

网友A:
卡死,负载重,

网友B:
可以拆开分析绕组的烧毁状况
仔细查看铜线绝缘状况

网友C:
我也想学学,咋没人指教!

网友D:
三相全黑肯定是过载,负荷原因没有得到热继电器及时保护
两相黑 缺相 原因:电源缺相、接触器卡住、接触器触头粘连等
                  电源缺相热继电器应该保护
                  接触器卡住 接触器触头粘连  热继电器无能为力。这时就看你断路器选型对不对,断路器能不能够保护。一般热继电器动作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05~1.1倍(负荷小建议也调小点);断路器脱扣电流买时候选电机额定电流的1.3~1.5倍,如30KW电机60A电流,断路器买脱扣电流70~80A
                   轴承原因造成电机扫堂损坏,这个除非在电机里面加装温度开关以外还没有其他好的部分
1相黑 原因往往是电机过载后该相线圈局部短路损坏

网友E:
还有轴承坏了扫膛坏绝缘

网友D:
扫堂这个问题很难预防,只有及时加油,用好轴承,解决负载原因和其他原因造成轴承不正常损坏
大功率电机可以在轴承附近安装温度开关,检测轴承附近温度超过67十度跳闸。可以很大程度避免轴承应用损坏电机
定子线圈安装几个温度开关也可避免电机线圈损坏
我们部分4KW电机里面就有3只温度开关串联在一起保护电机

网友F:
  "心力"师傅的提议很好用,有轴承温度保护扫堂的几率非常的小。

网友D:
温度开关不值钱
控制回路改可能有点费事

网友G:
对于电动机因为缺相烧毁绕组的:星接的是两项烧黑、一项完好;角结的是一项烧黑,两项完好

网友H:
支持...刘贵涛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