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兼容西门子的德国PLC

楼主(2007-06-19):
CTS7-200 PLC 完全兼容西门子S7-200 PLC系统,用户原基于西门子S7-200 PLC开发的应用程序只需 通过西门子的Step7-Micro/Win重新加载到CTS7-200 PLC上,即可正常使用。
TrustPLC? CTS7-200 PLC采用了高性能RISC芯片技术和软件优化设计,布尔指令执行速度达到0.15μs每步,浮点运算速度达到8μs,开关量点数多达256点,模拟量点数多达56点,扩展I/O模块种类多达26种,因而无论是替代传统继电器完成简单控制,还是应用于特殊场合实现复杂控制,无论是快速的离散量顺序处理,还是复杂的运动控制,CTS7-200 PLC都能游刃有余.
专门为温度控制应用而量身订制的PID温控扩展模块,内置PID温控算法,用户无需编程即可实现复杂的闭环温度控制。 而且由于减轻了CPU的运算负担,控制速度更快,效果更出色。
另外CTS7-200 PLC还提供了8AI、8TC、4RTD、4AQ、32DO等大点数模块,大大拓展了系统的控制规模, 组合也更加灵活紧凑,极大地提高了CTS7-200 PLC整体的性价比,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投资。
13655181865\13952034387 孙先生 CO-TRUST 江苏代表处

QQ385401940

网友A:
德国VIPA公司的PLC可完全替代西门子

网友B:
让那帮XX手下的去A吧。

网友A(2007-08-15):
S7 200是低端产品,西门子现价位也不是很贵,替换意义不大,但S7  300系列替换就有价格优势拉

网友C:
CTS7-200 PLC 已经被西门子告上法庭了,可能会散伙!

网友D:
S7300可以外挂SDP系列高性能从站IO模块,可以省去一个DP口,并具有极高的环境适应能力,可以工作在零下20到70度,具有良好的EMC技术指标,通地CE和FCC认证,以300的CPU放置控制室,现场放置SDP系列从站IO,中间通过DP总线连接,实现真正分散式的控制系统。咱们还有必要拉大量的电缆到控制室吗?这样做的好处有几点:
一,不用在挖大量的电缆沟
二,不用把现场的成千上万根电缆拉到上百米外的控制室
三,施工快,因为不挖电缆沟,只拉通信线
四,综合成本低
五,易于维护,查找现场的IO模块的故障很方便,比从N多根电缆中找故障强很多倍

网友E(2007-09-17):
利用数传电台通过PPI协议使两台西门子PLC进行0—50公里无线通讯,省钱,省力。
有需要的请联系我!(暂时还没有发现国内有其它厂家能够做到)
QQ群5799564

网友F(2008-03-14):
德国VIPA公司的PLC可完全替代西门子
我用过的